ORCAD 仿真闪退

楼主(2023-01-10):
仿真原理图画好了后,选电流表、电压表之类的就闪退,显示:Capture This application has quit unexpectedly.To help cadence detect and analyze the problem, archive the current project.To submit the archived project, contact Cadence Customer Support.仿真路径也是英文,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导致的

网友A:
会不会内存太小了

网友:
什么原因呀,我们也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内存太小了

不是,是因为我装的插件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假如你是用破解版, (pspice 就是電路特性仿真)
    安裝路徑下 cadence\SPB_16.6\tools\pspice 的 ...

    不需要,是我用的插件导致的,插件卸载就好了

网友(点评):
有神奇的插件?? 我只知有SKI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