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输入的这个三极管音频放大电路是否可以实现?

楼主(2023-01-10):
在网上看到的这个电路,输入24V,输出8Ω/5W。如果不考虑音质 失真等问题的话,类似这种电路能实现吗?

网友:
    不行吧,推不了这么大功率的。

网友:
    S8050不支持这么大的功率,直接上运放芯片吧,还可靠

网友:
    这个声音肯定大不了,放大倍数在那摆着呢。用一片2822也没多少钱吧,2822M是支持3.3V的低压的,电路也很简单,音质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