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循环的结果都一样

楼主(2023-01-10):
G=6.67*10^(-11);
r=100;
h=500;
m=0.1*(4/3)*pi*r^3;
g=zeros(41,41);
for x=-1000:50:1000
    for y=-1000:50:1000
        g(1:41,: )=G*m*h/((x^2+y^2+h^2)^(3/2));
    end
end

网友:
    你的赋值语句不对,循环中每次赋值都是给g矩阵的整体赋值,所以结果就是最后一次循环给g整体赋值的结果
    x=-1000:50:1000;
y=-1000:50:1000;
for i=1:41
    for j=1:41
            g(i,j)=G*m*h/((x(i)^2+y(j)^2+h^2)^(3/2));
    end
end

看一下这是不是你要的结果,如果不是请自己理解并修改一下吧。

网友:
    这严格来说就不是MATLAB问题,是你循环逻辑写错了,你在循环中没有控制变量,在不停地重复相同的赋值。打个比方,裁缝店来了高个子客人应该给长衣服,来了胖客人应该给宽衣服,裁缝店这个提供衣服的循环,应当根据控制变量也就是客人的具体身材,进行控制。可你现在这个循环,实质上是不管来了什么身材的客人,统统扔出来41*41套一模一样的衣服。
改成
xSet = -1000:50:1000;
    ySet = -1000:500:1000;
for index_row = 1 : 1 : numel( xSet )
    x = xSet( index_row );
        for index_column = 1 : 1 : numel( ySet )
            y = ySet( index_column );
            g( index_row, index_column ) = G * m * h / ( ( x^2 + y^2 + h^2 ) ^ ( 3/2 ) );
    end
    end

网友:
    这么改也可以:
    clear;clc

G=6.67*10^(-11);
r=100;
h=500;
    m=0.1*(4/3)*pi*r^3;
    g=zeros(41,41);

i = 0;
    for x=-1000:50:1000
        i = i + 1;
    y = -1000:50:1000;
        g(i,: )=G*m*h./((x^2+y.^2+h^2).^(3/2));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