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线串联分压功率电阻选型

楼主(2023-01-10):
12V电压为2颗串联LED(3.5V,330mA)供电。需电阻分压5V,功率为1.5W。电阻会串联在给LED供电的导线中。想问该功率电阻如何选型?线绕电阻好还是水泥电阻好?功率选3W余量够不够?& Q8 `1 {/ h0 a  q6 U

网友:
电阻大小R=25/1.5欧姆。器件选型的话最好是额定功率为实际功率的两倍。电阻功率选3W的应该够了

网友:
    电阻功率选3W的肯定是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