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做夹板器件的封装

楼主(2023-01-11):
    现在用的器件里面有夹板的器件,请问这个该怎么做呢? 以前做的都是插装或者单面贴装,这个双面贴装的还是第一次做, 谢谢!

网友:
    :hug::hug::hug::hug::hug::hug::hug:

网友:
    这个得根据这个器件确定板厚,封装无非是根据器件建双面焊盘罢了

网友:
    :hug::hug::hug::hug:

网友:
    :hug::hug::hug::hug::hug:

网友:
    和金手指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