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单片机实现的俄罗斯方块游戏

楼主(2023-01-11):
单片机实现的俄罗斯方块游戏
设计是通过AT89S52单片机来实现俄罗斯方块游戏的设计,使用C语言进行编程,并通过Proteus来进行仿真。
本设计要实现的基本功能是:应用按键来控制方块的变换与移动;消除一行并计分;消除多行额外奖励记分,方块堆满时结束游戏等俄罗斯方块的基本功能。单片机在手持娱乐设备上的应用具有非常大的潜力,它能将其带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为了解决外部电路图,必须充分了解所用液晶的显示方法和单片机的外部接口功能,和所需要处理的逻辑关系;还要理解LCD液晶的控制原理,来通过数据端口和控制端口来实现画面在液晶上面的显示。
程序则要求对外部电路了解的情况下完成自己所需要的功能,并将所要完成的功能用编程语言的形式来实现。然后通过Protues仿真实现通过外部按键来控制各种不同图形的方块来玩游戏,并且实现记录分数和通过过关数来改变方块下降的速度。最后将程序下载至AT89S52单片机并进行实际运行,实际运行表明,本设计可以实现基本的游戏功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网友:
硬件由电源模块、单片机最小系统、LCD12864显示模块和独立按键模块组成。

网友:
行选值默认是低电平0,列选值默认是高电平1,通过74HC595芯片可以将数据进行串入并出输入然后就可以显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