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器为什么不能正常工作

楼主(2023-01-11):
滤波器为低通滤波器,通带为200KHZ,阻带为300KHZ。当输入100KHZ的正弦信号时为什么会输出这样的信号?

网友:
    信号发生器是不是另外一端需要接地

网友:
    不要用信号发生器,用交流电源产生信号。

网友:
    滤波器是由电容、电感和电阻组成的滤波电路。滤波器可以对电源线中特定频率的频点或该频点以外的频率进行有效滤除,得到一个特定频率的电源信号,或消除一个特定频率后的电源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