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设计中同步复位与异步复位的区别?

楼主(2023-01-11):
IC设计中同步复位与异步复位的区别?

网友:
同步复位是在同步 时钟沿下采复位信号,完成复位动作。
异步复位 不管时钟信号,只要复位信号满足条件,就完成复位动作。

网友:
异步复位对复位信号要求比较高, 不能有毛刺,如果其与时钟关系不确定,也可能出现亚稳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