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领域中MEMS传感器应用在什么方面?

楼主(2023-01-11):
汽车领域中MEMS传感器应用在什么方面?

网友:
电子稳定性控制系统是用于防止车辆在雨后湿滑的道路或弯曲路段处发生侧滑的装置。该装置使用了Murata Electronics Oy 的加速度传感器。

网友:
电子驻车制动系统。

网友:
在四轮驱动的车辆中,由于每个车轮都可能会打滑,所以ABS系统所需的车身速度和车轮速度参数无法通过传感器来测量。

网友:
电子控制式悬架系统的主要用途是根据行驶速度、路面状况、转向情况、变速状态等信息以及不同的驾驶条件调节悬挂系统,为驾驶者提供良好的操作稳定性和乘坐舒适度。ECS系统为用户呈现从平稳舒缓到高速畅快的多种驾驶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