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影不净和曝光不良有什么相同点和不同点?

楼主(2023-01-11):
显影不净和曝光不良有什么相同点和不同点?2 n9 L4 }) l% I% s

网友:
都是在阻焊后露铜/金需焊接的地方表面残留有阻焊油。

网友:
所造成的原因基本相同,烘板的时间、温度、曝光的时间、能量。

网友:
曝光不良所形成的面积较大,残留的阻焊油都是从外到内,且宽度都比较均匀,多数出现在无孔焊盘上,主要是此部分的油墨受到了紫外光的照射。

网友:
显影不净余留的阻焊油只是一层底部的油比较簿,它的面积不大,只是形成一层簿膜状态,此部分油墨主要是因为受固化的因素不一样,与表面层油墨形成一种层次状,一般出现在有孔焊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