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单相调压器输出只能调节到250V?

楼主(2023-01-11):
市面上的单相调压器,为什么只能调节到250V,我想输出电压调节到280V买不到。

网友:
可以将电源输入的接点,再往前调10圈左右。

网友:
因为大多数电源插头最高电压就是250v,楼主可以在原绕组上加绕就能达到想要电压。

网友:
平时最常见的稳压器就是单相调压器的一种,也常称为自动单相调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