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大功率LED驱动芯片的方法有哪些?

楼主(2023-01-11):
选择大功率LED驱动芯片的方法有哪些?

网友:
通过增大单颗LED的有效发光面积,和增大尺寸后促使得流经TCL层的电流均匀分布而特殊设计的电极结构(一般为梳状电极)之改变以求达到预期的光通量。

网友:
硅底板倒装法。

网友:
按照传统的InGaN芯片制造方法在蓝宝石衬底上生长出PN结后将蓝宝石衬底切除再连接上传统的四元材料,制造出上下电极结构的大尺寸蓝光LED驱动芯片。

网友:
先利用LED晶片厂通用设备制备出具有适合共晶焊接电极结构的大出光面积的LED驱动芯片和相应的陶瓷底板,并在上制作出共晶焊接导电层及引出导电层。之后利用共晶焊接设备将大尺寸LED驱动芯片与陶瓷底板焊接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