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K 4G屏灭屏亮,高频有干扰,怎么办?

楼主(2023-01-11):
各位老板们,MTK 4G屏灭屏亮,高频有干扰,怎么破  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的吗?
屏的软件改了没效果    先谢谢大家了~求不吝赐教

网友:
先确认是背光还是想刷屏的数据线干拢,然后去解决。

网友:
主要是mipi受干扰。

网友:
让fae调了频率。优化过 检查下走线啥的  mipi走线很关键 最好左右包地 上下也要

网友:
分成幾個方向進行分析:
A. 針對板子上Connector (排線連接處) 走線(MIPI 訊號) 檢查,是否有良好的GND包覆訊號線。
    可以針對探棒在頻譜觀察該使用頻率在哪洩漏的訊號較大,進行改善。
B. 排線本體GND是否與系統GND有良好的Contanct,完整的地平面。或 更換排線較好隔離度的線材。
C. LCD 屏幕洩漏? 可透過增加與系統GND來獲得改善。

大致上三個方向先確認,不外乎透過 隔絕 包覆 阻擋 (導電布 泡棉 磚 Shielding )/ 增加GND/ 訊號線 串聯 R L C 降低雜訊/ 軟體(移頻 降能量 展頻 等)

网友:
先分析是背光还是屏,在往下面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