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的选型

楼主(2023-01-11):
1. 微控制器(microcontroller)

在同一块芯片内除了中央处理单元(CPU)之外还集成了部分内存和外设。集成与微控制器内的内存和外设称为片内内存和片内外设,否则称为片外内存和片外外设。

2. 微处理器(microprocessor)

台式机和笔记本电脑的处理芯片属于微处理器。微处理器提供高速的总线以实现与外部的内存和外设进行交互。
协调处理器的高速总线与速度较慢的外设需要童工芯片组来完成。

4. 微控制器VS微处理器

    微控制器:CPU + 片内内存 + 片内外设
    微处理器:CPU
    对于软件工程师而言, 微控制器和微处理器没有任何区别

传感器到上位机怎么接线
术语

    PSD 中光谱响应范围: 光探测器对入射光能产生光响应(即产生光生电流或光生电压)的光波长范围。
    光接收灵敏度:在不同的调制速率下,满足比特差错率为一定值时,光模块接收部分所能接收到的最小平均光功率。
    光灵敏度A/W: 输出电流或电压的均方根值与入射单色光功率的均方根值之比。
    上升时间:光电二极管对光脉冲响应前沿从幅度的10%上升至90%所需要的时间,单位为nm。
    响应时间:通常定义为测试量变化一个步进值后,传感器达到最终数值90%所需要的时间。百度百科
    正负电压供电:
    分辨率高是精度高的必要不充分条件。精度高分辨率高,分辨率高精度不一定高。精度是描述物理量的准确程度,其反应的是测量值与真实值之间的误差,而分辨率是用来描述刻度划分的,其反应的数值读取过程中所能读取的最小变化值。
    =============================================
    简比喻:一把常见的量程为10厘米的刻度尺,上面有100个刻度,最小能读出1毫米的有效值。那么我们就说这把尺子的分辨率是1毫米,他只能1、2、3、4……100这样读值;而它的实际精度就不得而知了,因为用这把尺读出来的2毫米,我们并不知道他与真实绝对的2毫米之间的误差值。而当我们用火来烤一下它,并且把它拉长一段,然后再考察一下它。我们不难发现,它还有100个刻度,因而它的“分辨率”还是1毫米,跟原来一样!然而,它的精度显然已经改变了。
    传感器的主要指标:
        精度和分辨率
        测量范围
        输出速率
    数字传感器和模拟传感器:
        模拟的在编程上省去很多麻烦。特别是要采集很多传感器信号的时候……而数字器件接口乱七八糟,协议乱七八糟,有的器件还需要先写入一堆配置才能读取信息,编程非常麻烦。对于传感器种类多、工程时间紧张的时候,尽量选用模拟器件。对于讲究精度、抗干扰、传感器种类比较单一的时候,尽量选用数字器件。
        AO模拟输出(比如电压输出),可以连接在单片机的模拟IO口
        DO数字输出(0和1),可以连接在单片机的数字IO口。
            比如有12位(低4位是小数部分,高8位是整数部分)。对于低8位,单片机与传感器之前通过P2口串行通信,每次读一位,那么需要8个周期读一个字节。通过单线连接,比如某一时刻给单片机一个下降沿,单片机进入读的状态,过一会,给传感器一个下降沿,单片机进入输出,下一个周期,重复操作。对于高4位,通过单片机P2口。
            要接电源。VCC接正极,GND接负极。
            确定传感器的数据口和单片机的哪个IO口连接。
        举例:雨滴传感器,打开监测软件,我们可以看到,没雨时数字输出1,模拟输出1023;有雨时数字输出0,雨越多模拟输出越小。

网友:
要进行-个具体的测量工作,首先要考虑采用何种原理的传感器,这需要分析多方面的因素之后才能确定。
因为,即使是测量同一物理量,也有多种原理的传感器可供选用,哪一种原理的传感器更为合适,则需要根据被测量的特点和传感器的使用条件考虑以下一些具体问题。

网友:
传感器的线性范围内,希望传感器的灵敏度越高越好。因为只有灵敏度高时,与被测量变化对应的输出信号的值才比较大,有利于信号处理。

网友:
传感器的频率响应特性决定了被测量的频率范围,必须在允许频率范围内保持不失真。实际上传感器的响应总有-定延迟,希望延迟时间越短越好。传感器的频率响应越高,可测的信号频率范围就越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