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核心定时器中断不进入可能因为……

楼主(2023-01-11):
请问:核心定时器中断不进入可能因为…… 我的程序在运行一段时间以后,核心定时器中断即操作系统用的 Timer0 不能进入,查发现 CPSR 的 I 位为 1,请教这可能是哪个原因

网友:
估计为开关中断次数不匹配造成。

网友:
在不回退 MDK 版本的情况下,打开 Target 选项卡切换成旧版本的 Arm Compil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