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怎么导入sub-drawing

楼主(2023-01-11):
cadence PCB editor怎么导入sub-drawing,点击import-sub-drawing后是空白的,是sub-drawing的路径没有设置吗?那么路径应该在哪儿设置呢?求大神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
sub-drawing的路径是和要导入的PCB放在一起的

网友:
这个问题蛮早的,刚好在使用sub-drawing的过程中也碰到了这样的问题。
说的对,就是导出sub-drawing文件存放路径的问题,存放的路径必须放置在待导入板子brd文件同一个路径下,而不是library目录。

网友:
设计者直接在这放一个目录选择不行吗?一片空白在那里还给library打个勾。脑袋就卡壳了。

网友:
    你的sub drawing文件的图层命名,要跟你导入的新的板子命名一样,而且新板子的尺寸太小也放不进来的

网友:
    被导出sub-drawing需要放到需要导入的PCB同文件夹下

网友:
    如果没设置过的话软件本身默认是在所打开的brd所在目录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