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有没有锁存和比较的功能啊?

楼主(2023-01-11):
cpld有没有锁存和比较的功能啊?可不可以不用时钟信号?

网友:
    CPLD内部集成了很多宏单元,锁存和比较功能只是对内部逻辑单元连线形成的功能模块,当然是有的,不用时钟也能用的,你可以先看看锁存器的基本原理,就知道怎么用了

网友:
    直接用保留字 latch 例化就可以了。
不过一般建议是, 尽量避免自动综合出latch, 所以能不用就不要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