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讲三极管导通时相当于开关,为什么我用开关替代,线烧了。

楼主(2023-01-11):
为什么讲三极管导通时相当于开关,为什么我用开关替代,线烧了。

网友:
普通三极管导通时也并非零电阻,三极管内阻和外部电阻使电流控制在一定范围,而开关接通为零电阻,如果串接电阻小,则电流增大,过载烧线。

网友:
    广义的“开关”有多种,千差万别,就如你家的房门,也可算是一个开关呀。电路上充当开关的电器元件也有许多,它们各有不同的应用场合,不能随意替代。

网友:
    前提:电路是直流电路,三极管起开关作用时才等效开关,此时用开关代替,理论上是可以的。
    但是交流电路中,和放大电路中绝对不可以,此时三极管不等效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