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请问:如何将CST中电场E的二维分布的结果导出来?

楼主(2023-01-11):
怎样才能将CST中E-field的z分量导出来,写出一个矩阵?也就是得到平面上各个点上的电场大小。谢谢!) v! l2 n3 b  i- e% x

网友:
    请在cst-help中搜索result3D看下

网友:
    想到一个好方法 Shift + P 调出后处理模板 Mix3D fields 在里面可以选择X Y Z分量,然后在scale factor 中输入一个为1,另一个为0 这样就可以显示某个场型的X或Y或Z分量了 但是要导出文件貌似还有点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