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用同一台ODTR测试同一条光缆时,数据会不同?

楼主(2023-01-11):
    在对一条光缆进行测试时发现,用同一台ODTR测试时,数据会不同?

网友:
    那是误差,光时域反射仪的原来就是反射测试光纤的距离的,会根据测试环境不同而产生的误差大小不同,盲区也不同,所以肯定会有数据不同,但是同一条光纤同一台仪表误差会很小,如果是几十公里以上会有明显的误差,短距离一般不会明显的。

网友:
    同一条光纤  同一台OTDR   在你改变波长   更换尾纤也会有不同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