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350MHz高速ADC采样异常的问题咨询。

楼主(2023-01-11):
做了一个基于FPGA高速ADC采集的设计,

其中ADC使用的是AD9434-500这个片子,FPGA使用的是XC7A100T-2FGG484I。

ADC使用的时钟源是350MHz的5032LVDS差分有源晶振。

代码的实现流程如下图片1:

未做IDELAY延时调整,采集的1MHz正弦信号如下图片2:

做了IDELAY延时调整到最好的刻度,采集的1MHz正弦信号如下图片3:

其中延时使用的是200MHz时钟,每增加调整一个刻度延时增加78ps。

虽然做了数据与时钟同步调整,但是还是没办法彻底将毛刺去掉。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首先分成两步
1 电路部分,高速采样对电路要求很高,这时候的PCB的布局布线都会产生干扰
2 其次再考虑软件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