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与FPGA之间板间通信

楼主(2023-01-11):
目前采用的的是以太网的MAC对MAC的RGMII接口这种方式进行的通信,板间距离小于30mm。
现遇到在通信时,FPGA端可以正常收到ARM端的数据,但是ARM端却接收不到FPGA端的数据,测试结果显示FPGA端的发送时序没有问题。
现在不知道是否是由于板间走线的问题导致的???

网友:
如果FPGA发送时序如果正常,
首先确定ARM端硬件是不是正常,就是通过外部给ARM发送数据,看ARM能不能接收到外部正常的测试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