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接负载时非反相运算放大器的电压增益会发生变化吗?

楼主(2023-01-11):
    与非反相运算放大器中的空载连接相比,当负载连接到输出时,放大输出电压是否有任何显着变化?为什么?

网友:
    不,只要不超过运算放大器的最大额定电流(或最小负载电阻),就不会有显著变化。

网友:
    因为负反馈将导致运算放大器调整其输出,直到输出合适的电压。

网友:
    不会的,负载不会对电压增益造成影响,因为输出阻值都小到可以忽略,运放差不多可以看成理想电压源

网友:
    有变化,但是没有显示变化。你可以理解成负载和开环输出阻抗串联分压。也可以用运放输出电压摆幅和输出电流之间的曲线关系来理解。

网友:
    :hug::hug::hug::hug::hug::h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