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器件和FPGA器件在内部组成和使用方法方面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3-01-11):
    cpld器件和FPGA器件在内部组成和使用方法方面有什么区别?

网友:
    cpld 是基于乘积项的结构,从pal ,gal “进化”而来,由可编程连线,宏单元,可编程D寄存器组成。而fpga是基于查找表的结构,由可编程连线,LAB,可编程D组成。。
使用的时候却别在于,FPGA的复杂度很高,集成度也高,适合大系统,也有大量的IP核支撑,发展相对于CPLD更加成熟。

网友:
    altera的max ⅱ器件是属于cpld。但是为了降低成本,内部采用了fpga的架构,应该说是简化的fpga,然后内置eeprom。相对正常的fpga来说,其资源太少了;相对于正常cpld来说,结构又不一样。

网友:
    altera max ii器件无论是设计通信、消费、计算机或工业应用,max⑧日器件都能够为成本和功率受限的控制通道应用提供所需的功能。altera  max i i更低的价格,更低的功率和更大的容量使其成为复杂控制应用的理想方案,包括以往不可能在cpld中实现的新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