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什么命令可以快速精确测量如图高亮微带线的长度呢?求解~

楼主(2023-01-11):
请问有什么命令可以快速精确测量如图高亮微带线的长度呢?或者说我有把shape变成cline的命令吗?这样就可以直接测量射频线的长度,求解~

网友A:
测量命令的步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量命令的步骤!

Hi,能说详细一点吗?谢谢!

楼主:
最好能有个把shape变成cline的ski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