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设置可以让Allegro能反应快一点吗?望大神指点,谢谢~

楼主(2023-01-12):
最近在做一个14层,3万多pin的板子。每动一根走线或过孔,就会导致shape更新,更新一次shape就是十几分钟~,为提高效率,有什么设置可以让allegro能反应快一点吗?望大神指点,谢谢~

网友:
    关动态铜,关DRC,布线完成后再开

网友:
    还可以换 一个高端游戏主机来 画:lol:lol

网友:
    在Status里勾选Disabled这样铜皮就不会自动更新了,更改完后再切回Smooth

网友:
    关动态铜,关DRC,布线完成后再开,关闭铜箔填充显示,或者购买更好的生产力工具

网友:
    升级17.4,fast模式是实时动态铜而且不卡,出GERBER前改为SMOOTH

网友A:
    你都画这么高密度的板子了,难道还不知道先把铜皮移出去,或者局部做铜皮之后再合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都画这么高密度的板子了,难道还不知道先把铜皮移出去,或者局部做铜皮之后再合并吗。

    正解!

网友:
    先把Shape删除,画完了之后再铺铜不可以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