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放大传感器输出的uV级信号?

楼主(2023-01-12):
ST188光电传感器输出uV级的电压,我需要跟设定的电压进行比较,该如何放大到1~2V呢? 请教一下各位大佬们,谢谢。

网友:
用精密差分放大电路试试,INA105。

网友:
双运放仪表放大器。

网友:
可以考虑逐渐放大电路。

网友:
一级不够用两级,两级不够用三级,注意要考虑选用运放的偏置电压与偏置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