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5 Layout导入dxf板框出错什么原因?

楼主(2023-01-12):
提示:此dxf文件比pads Layout 导出/导入支持的格式版本高,您可能会遇到错误。

网友(点评):
AUTOCAD dxf有版本拉.

网友:
一般在cad里板框是要闭合的,然后一般单位也要一致,然后再导入试下。

网友(点评):
pads 能在裡面"閉合"了.

网友:
    :lol:lol:lol:lol:lol可能要处理一下 CAD图

网友:
    看你用什么版本软件生产的dxf,再查下9.5的支持度,一般layout生成的,肯定没问题,9.5是目前最高的了,是不是别的软件,中间可能要做转换吧。

网友(点评):
是9.5 只支持 AUTOCAD dxf 2010 版本拉.

网友:
    看看是啥问题

网友:
    我的导入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