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串口通信技术、Modbus、GPRS、NFC、 LoRa有哪些优缺点?

楼主(2023-01-12):
以太网、串口通信技术、Modbus、GPRS、NFC、 LoRa有哪些优缺点?

网友:
以太网技术的最大优点是它是目前应用最普遍的局域网技术,已经逐步取代了其他局域网标准如令牌环、FDDI和ARCNET等。现在我们熟悉的互联网就是指所有这些大大小小的局域网连接在一起以后,形成的覆盖全球的网络。

网友:
串口通信的最大有点就是普及率高,串口至今PC电脑还是标配,通常为了方便连接打印机,大部分的工业设备都有串口,那些没有串口的设备,在其开发时,常见方法也是通过串口连接到进行开发的电脑上的,因此串口是设备进行通信的最简单最容易的方法。

网友:
串口通信的组网能力差,虽然通常情况比无线稳定,但是在工业环境中,也容易受到线缆所处环境的电磁影响出现通信不稳定,甚至串口烧坏的情况。串口的通信速度以太网比起来还是有很大差距,一般来讲,只适合低速率和小数据量的通信。

网友:
Modbus的主要优点有:标准化、开放,免费使用,无许可证费,无需知识产权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