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13 为什么打不开pcb文件

楼主(2023-01-12):
我的系统是win8.1,我下了ad10和ad13,发现前后两个版本都打不开pcb文件,换句话说打开之后还显示之前的画面,只有pcb那个文件的坐标出现了,背景没有变成黑色的那种,也试过兼容模式和管理员模式,但是还是不行,大神求教。

网友:
请教大神帮忙解答。

网友A:
你的PCB文件比13版还高,可能是14版的,所以低版本的AD10和AD13都会打不开。

网友:
系统的不兼容,或者安装文件的缺失。你有没有尝试过把这份PCB文件放到别人电脑上用AD10或者AD13打开行不行?如果别人的系统也是WIN8,但是可以打开,那就是安装文件的问题。可以切个图上来看看到底是出现怎样的错误。

网友:
    并不是只有AD和protel文件的扩展名是.pcb
    软件本身可能就是错的

网友:
    很多朋友在工作过程中经常会碰到各种不同格式的PCB设计文件

    .pcb。最常见的后缀,很多PCB设计文件都是这一后缀,其中最常见的是Protel、AD,PADS,此外还包括有ZUKEN公司的Cadstar、CR5000,AlTImum的P-CAD等,还碰到过后缀是pcb的gerber文件,用CAM350可以打开。

网友:
    PADS设计的PCB, AD 是打不开的。

网友:
AD09 到AD22 默认的PCB存储都是PCB 5.0格式,后缀为 PCBDOC ,
Protel 99SE 默认是PCB 4.0格式,后缀为 PCB,
 这两种文件, AD 09-AD22 不同版本都可以打开,没发现打不开的现象,
只是有发现,从AD17开始,泪滴有变化,AD17以前的版本是线条或圆弧重叠,AD17后就是多边形。
但文件都可以打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PCB文件比13版还高,可能是14版的,所以低版本的AD10和AD13都会打不开。

你这样说是不负责任的,你试过吗?
    明确的告诉你,只要是AD自己的格式,不论新老版本都能打开(.PCB和.PCBDOC)或导入(.DDB),只有AD10以前的Protel99SE等版本可能打不开.PCBDO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