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 里如何选择线或焊盘,并自动捕捉它们的端点和中心点,就像V2001 里按S 键后...

楼主(2023-01-12):
CAM350 里如何选择线或焊盘,并自动捕捉它们的端点和中心点,就像V2001 里按S 键后能选择线并自动显示当前的D码?

网友:
按“Z”键,他的作用和 V2001 的 S 一样。

网友:
有时按“Z”可能抓不到中心那就把移动量弄小点,如还不行就按“Page Up”把标框放大。再按Q 键点相应PAD 就会有D 码状态出来。在CAM350 中如何将指定的东西转换成自定义D 码。

网友:
按“Z”捕捉中心点(此时鼠标光标尽量靠近中心点),按“Q”查询D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