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驱动模块中驱动芯片和IGBT中间为啥要增加隔离单通道升压器

楼主(2023-01-12):
请问驱动模块中驱动芯片和IGBT中间为啥要增加隔离单通道升压器

网友:
驱动器没带升压功能,无法直接驱动IGBT,如果驱动器有升压功能,应该就不需要中间的了。

网友:
在选择IGBT驱动芯片时,很重要的一步就是计算IGBT所需要的最大驱动电流,在不考虑门极增加Cge电容的条件下,可以把IGBT驱动环节简化为一个RLC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