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的命令窗口怎么打开的?

楼主(2023-01-12):
allegro的命令窗口被我关掉了后,怎么也找不到在哪里打开了,求教大神!

网友:
    就像你上传的图中所示,勾上就会显示出来了

网友:
    你不是截图说明了吗

网友:
    allegro窗口有个VIEW 窗口,里面有个rest ui to cadence的选项,它是还原菜单栏的。

网友:
    打开了没有看到有,可能是版本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