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时域设计中,如何处理信号跨时域。

楼主(2023-01-12):
多时域设计中,如何处理信号跨时域。

网友:
不同的时钟域之间信号通信时需要进行 同步处理,这样可以防止新时钟域中第一级触发器的亚稳态信号对下级逻辑造成影响,其中对于 单个控制信号可以用 两级同步器,如 电平、 边沿检测和 脉冲,对 多位信号可以用 FIFO, 双口RAM, 握手信号等。

网友:
跨时域的信号要经过同步器同步,防止亚稳态传播。例如:时钟域1中的一个信号,要送到时钟域2,那么在这个信号送到时钟域2之前,要先经过时钟域2的同步器同步后,才能进入时钟域2。这个同步器就是两级D触发器,其时钟为时钟域2的时钟。这样做是怕时钟域1中的这个信号,可能不满足时钟域2中触发器的建立/保持时间,从而产生亚稳态,因为它们之间没有必然关系,是异步的。这样做只能防止亚稳态传播,但不能保证采进来的数据的正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