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查SMT贴片短路的6种方法

楼主(2023-01-12):
SMT贴片加工中出现短路问题如何解决呢?如果SMT贴片出现了短路的情况,这是比较常见的SMT贴片加工不良,想要手贴与机贴的效果相同的话,要解决好短路的问题,因为短路的PCBA是不能用的,如何检查SMT贴片短路呢?方法有很多,下面为大家介绍一下:

  1、使用短路定位分析仪进行检查。

  2、在SMT贴片加工中如果出现大量相同短路的话,可以进行割线操作,然后对每个部分分别通电排查短路部分。

  3、人工焊接操作要养成好的习惯,用万用表检查电路是否有短路情况,每次手工SMT贴片完一个IC都要用万用表测量一下电源有没有短路。

  4、在PCBA图上将短路的网络点亮,在线路板上找到比较容易发生短接的地方,并且注意IC内部短路情况。

  5、小尺寸的SMT贴片加工表贴电容焊接时一定要小心,特别是电源滤波电容数量多,很容易造成电源与地短路。

  6、如果有BGA芯片,因为所有焊点被芯片覆盖看不见,而且又是多层板,因此最好在设计的时候就把每个芯片的电源分割开,再将它们用磁珠或0欧电阻连接,这样出现电源与地短路时,将磁珠断开进行检测,很容易定位到某一芯片。

网友:
首先要借助仪器

网友:
    电路电压问题都要用电路表测量

网友:
    首先用光学自动检测仪和人检测外观,其次在用万用表检测对地阻抗,一般短路都能检测出来

网友:
    设备仪器都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