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生产的分辨率是什么?

楼主(2023-01-12):
pcb生产的分辨率是什么?

网友:
在 1mm 的距离内,干膜抗蚀剂所能形成的线条或间距的条线,分辨率也可以用线条或间距绝对尺寸的大小表示。

网友:
干膜的分别率与抗蚀剂膜厚及聚酯簿膜厚度有关,抗蚀剂膜层越厚,分辨率越低,光线透过照相底版和聚酯簿膜结干膜曝光时,由于聚酯薄膜对光线的散射作用,使光线侧越严重,分辨率越低。

网友:
光线透过照相底版和聚酯簿膜结干膜曝光时,由于聚酯薄膜对光线的散射作用,使光线侧越严重,分辨率越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