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tOSPprioCur()函数应怎样调用 它是一个内核函数吗

楼主(2023-01-12):
请问:GetOSPprioCur()函数应怎样调用 它是一个内核函数吗 为什么我在内核和任务分别编译时正常,而合到一起编译时它告警为未定义呢
,请教如何将分别编译的程序合在一起编译的方法,请指教!

网友:
其实就是返回 OSPrioCur 的值,
可以参考 MyFunction.c.

网友:
内核函数一般指内核支持函数。 内核,用来管理软件发出的数据I/O(输入与输出)要求,将这些要求转译为数据处理的指令,交由中央处理器(CPU)及计算机中其他电子组件进行处理,是现代操作系统中最基本的部分。这不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