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MIMO技术和天线频段

楼主(2023-01-12):
路由器采用MIMO多天线技术,协议是802.11n,支持2.4G&5G且向下兼容,比如双天线路由器,那么路由器上的天线应该有一个是2.4G频段的,另一个是5G频段的是吗?4 z( c3 Q* [" ]: K

网友:
建議直接使用雙頻天線(2.4GHz+5GHz)*2,可以滿足MIMO多天線技術。可以節省你的價錢~

网友:
对的,同一个天线支持2.4g和5G两个频段。

网友:
如果天线频谱够宽的话,2.4和5G是可以共用一个天线的;电路上增加一个开关;如果是2T2R的话,建议两个天线分开。

网友:
MIMO 是2.4G的两个天线  5G也是2个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