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选型基本点

楼主(2023-01-12):
将LDO选型的基本点列出,方便参考使用。

其中未列出项目有,要根据实际需求进行考虑。

输入电压线性调整率:输入电压线性变化时对输出电压的相对影响

输出电压负载调整率:负载电流变化时输出电压相对变化情况

输出电压精度:器件输出电压的误差范围

负载瞬态响应:负载电流从一个小值到最大流快速变化时,输出电压的波动。

网友:
选型要素:LDO就是输出压降可以很低、内部的MOS管工作于线性电阻、用于给电源稳压的器件,它通过运放调节P-MOS的输出,特点为成本低,噪音低,静态电流小。

网友:
LDO一般都用于降压并保持电源输出的稳定性,因此输入电压及输入源需要首要确定。

网友:
LDO器件本身所能承受的功率热损耗是有上限的,因为LDO的热损耗全部要靠芯片本身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