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导这个电路充电充满绿灯不亮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3-01-12):
求指导这个电路充电充满绿灯不亮是什么原因?

给4.4V锂电池充电,充满电池绿灯也不亮,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感觉整个线路都怪怪的:
    1、红灯、绿灯的负极接到USB_VCC?2、CN1是干嘛用的?1脚接地,2脚接USB_VCC?

网友:
    最好先讲述一下工作原理。奇怪图中电阻R5的右边为什么还要短接?

网友:
    右侧LED回路核实一下公共端不应该是vcc吧!

网友:
    建议检测一下运放电路是否在充电完成后有没有转换输出状态。

网友:
    u1a pin8沒接地? 要檢查一下U1A and U1B的電源和地是不是接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