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大神,高速线的阻抗都是控多少?速率是多少?

楼主(2023-01-12):
请教下大神,高速线的阻抗都是控多少?速率是多少?

网友A:
    不同信号类型速率不一样,阻抗也会有些差异,一般默认是按单端50欧,差分100欧的目标阻抗进行控制,当然有的接口标准和芯片会有特殊的控制要求

网友:
    具体是什么信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信号类型速率不一样,阻抗也会有些差异,一般默认是按单端50欧,差分100欧的目标阻抗进行控制,当然有 ...

    谢谢指点。 一般还是需要根据主控IC来确定信号的阻抗? 比如pcie3.0 有用100Ω也有用85Ω   用85是不是会比100的好   线粗一些抗干扰强?

网友:
    大部分单端50 差分按100

网友:
看芯片手册,不同芯片的DDR、PCIE什么的信号,控制的阻抗都不一定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 一般还是需要根据主控IC来确定信号的阻抗? 比如pcie3.0 有用100Ω也有用85Ω   用85是不是会 ...

线粗,相同线长衰减小些。

网友:
    要看什么信号线

网友:
高速线的阻抗来源是为了匹配负载,高速走线设计中,一般为了减少反射,根据经验,一般规定同轴电缆基带50欧姆,频带75欧姆,对绞线则为100欧姆,差分阻抗也有差异,常见差分是100Ω,如LVDS、HDMI、MIPI等,也有个别的,如USB是90Ω,

网友: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信号类型速率不一样,阻抗也会有些差异,一般默认是按单端50欧,差分100欧的目标阻抗进行控制,当然有 ...

谢谢指点。 一般还是需要根据主控IC来确定信号的阻抗? 比如pcie3.0 有用100Ω也有用85Ω   用85是不是会比100的好   线粗一些抗干扰强?

我司PCIE一般是是控制85欧姆

网友(2023-02-13):
    屏、摄像头MIPI 差分90,USB差分90欧姆

网友:
    :L:L:L:L: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