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不受 uc/os 控制的中断

楼主(2023-01-12):
关于不受 uc/os 控制的中断:
ARM 板中,非屏蔽中断可以挂起正在执行的 uc/os 任务,除了不能使用 uc/os 中的函数外,它的执行工序是不是和受管理的中断一样,先挂起当前任务,再保存 CPU 寄存,然后再执行中断 ISR,完成后,内核脱离,寄存器恢复,最后任务调度.
另外,《ARM 微控制器基础与实战》中提到不受管理的中断,它的工作是否和非屏蔽中断一样,也可以在 uc/os 正执行时发生中断.

如果不同,它们是怎样工作最好是象受管理中断一样说明一下它的工作时序!

网友:
必须比受管理的中断的优先级高,编写方法与没有 OS 时中断的编写方法一样。

网友:
CPU正常运行期间,由于有内/外部事件,或者由程序预先安排的事件,引起CPU暂停当前工作,转而去处理该事件,当处理完该事件后再返回继续运行被中断(暂停)的程序。通常,操作系统将中断分为两类:外部中断(硬件中断)和内部中断(异常中断,即软件引起的)

网友:
中断系统的主要目的是提高计算机系统效率。计算机系统中处理机的工作速度远高于外围设备的工作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