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噪声放大器稳定性设计稳定系数K一直小于1

楼主(2023-01-12):
低噪声放大器稳定性设计稳定系数K一直小于1

在进行放大器稳定性设计时,源极增加负反馈,采用微带线实现,稳定系数K一直小于1是什么原因?

跟MODEL有关吗?直接用微带线调节的,初始设置线宽是50Ω的线宽  求大神解答

网友:
建议你先在源极加反馈电感,调节其值,K>1,在通过 l(微带线长度)=11.81*L(电感nH)/(Z0*sqrt(Er))计算l

网友:
噪声系数很低的放大器。一般用作各类无线电接收机的高频或中频前置放大器,以及高灵敏度电子探测设备的放大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