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17.2 3D显示,只显示了器件没有显示PCB及线路,为什么??

楼主(2023-01-12):
allegro 17.2 3D显示,只显示了器件没有显示PCB及线路,为什么??

网友:
    看看右侧的面板中有没有打开层显示

网友:
    打开对应的层才能看到对应的3D,你可以全部层打开看看

网友:
    cutout板框删掉就可以了。

网友:
    Setup-Areas-Package Height 下查看 Min height 和Max height是否设置,两个需要设置,且不能一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