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三极管起什么作用?这个电路是怎么实现调速的?有三个档位,停,慢,快

楼主(2023-01-12):
这个电路单片机发送PWM控制三极管开启还是关断,实现对风扇的控制,但是我不太理解中间档位,调节占空比,是改变的风扇的电压还是通过驱动电流来控制转速的

网友:
    主要起开关作用

网友:
    起处理放大信号的作用,各种声音,图像,文字处理等等各种信号。

网友:
    调节占空比可以理解成改变平均电压值,用来达到调速目的

网友:
    调节占空比,改变电压

网友:
    占空比高,输出电压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