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 能同时为一个端口设置两个触发条件吗?

楼主(2023-01-12):
    比如 如果想在clk 和add两个输入端口有上升沿时都能使count加1,用什么语句啊。? 两个process不行啊。 求解。小弟被困了一星期了。。。

网友:
    严格的说是不可以,建议考虑其它方案。

网友:
    设置cpld芯片一引脚为输入端口,但该端口没有与任何输入引脚相连,那有可能处于不确定状态,容易受外部干扰的。
如果可以,在综合时,将管脚设置成下拉,或者上位,这样就不会让端口悬空,有效减小干扰了。

网友:
    一个always里是不能放两个posedge触发信号(除了有些高电平reset)的,因为这在硬件上实现不了;
    可以这样:
    always@(posedge clk)
count_a <= count_a + 1;

    always@(posedge add)
count_b <= count_b + 1;

assign count = count_a + count_b;
    或者用clk去采样add,做边沿检测,这就要求clk频率比add高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