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G光口光功率测试选用波长是哪个?

楼主(2023-01-12):
用普通光功率计测试100G波分设备的业务侧光口,普通功率计可以选择波长,是选用1550还是1300、1310?以前的普通高速光口大部分都是用1550波长测试业务侧光功率,但是用exfo仪表可以看到业务侧100G光中四个子通道的波长是在1300波长附近,所以想询问100G波分设备业务侧100G光口的光功率测试到底是什么波长?

网友:
    客户侧都是1300nm波段

网友:
    客户侧光口当前主要有三种:
1)多模模块,应用距离几百米,波长区间850;
    2)单模模块,局内或短距,应用40km以内,波长区间1310;
3)单模模块,长距,应用40km以上,最大120km,波长区间1550.
如果波分设备的业务侧配置的是1550的,你自然就用1550口测试。

网友:
    850多模中快已消失完了,多模应用很少有多数也是131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