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三维散点图的投影问题

楼主(2023-01-12):
    目的是想将三维散点投影到X-Y平面,三维点和其对应投影点之间用实线或虚线相连,
    最好是虚线相连。现在能找的出X-Y平面上的投影点,但虚线相连实现不了,求指教。
    非常感谢!

相关数据如下:
clear
close all
    x=3+randn(100,1);
    y=2+randn(100,1);
z=5+randn(100,1);
    scatter3(x,y,z)
    xlabel('X')
ylabel('Y')
zlabel('Z')
hold on
    scatter3(x,y,zeros(length(x),1))
hold off

网友:
    plot3命令应该可以做到吧?你可以查查帮助

网友:
    你没有写画虚线的语句,当然画不出了
    clear,clc
close all

x = 3+randn(30,1);
    y = 2+randn(30,1);
z = 5+randn(30,1);
    p = {'linestyle','none','marker','o'};
line(x,y,z,p{:});
line(x,y,0*z,p{:},'color','g');
line([x x]',[y y]',[z 0*z]','linestyle','--','color','k')
xlabel('X')
    ylabel('Y')
zlabel('Z')
grid on
view(-30,50)

网友:
    个人觉得这里plot3函数还是要酌情使用
close all
    clear,clc

x = rand(100,1);
    y = rand(100,1);
z = rand(100,1);

    tic, for idx=1:100, cla; plot3([x x]',[y y]',[z 0*z]','-.'); end; toc;
    tic, for idx=1:100, cla; line([x x]',[y y]',[z 0*z]','linestyle','-.'); end; toc;

Elapsed time is 4.888176 seconds.
    Elapsed time is 2.246748 seconds.
可以看出plot3因为是个比较高级的函数所以效率不如line函数
    而且plot3还需要hold on/off
    所以多数情况(小部分情况,例如你要刷新什么的和一些其他较少见的情况plot更加适合)下line是比plot3/plot更好的选择

    另外对于scatter/scatter3,l在点数较少(不多于100个)的情况下line也有不错的效率优势
但是如果对每个点有不同的要求(例如不同大小)或者其他特殊情形下(例如点较多),还是用专门做散点的scatter/scatter3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