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延时 小纠结

楼主(2023-01-12):
    这张图里面的那个BAV99有什么用,求详细讲解,还有Vi与Vo的关系。有延时功能,延时时间怎么算?小弟初探运放 望大哥们不吝赐教!

网友:
    运放做放大电路输出波形失真的原因主要有:各放大级间耦合时出现饱和失真和元器件不良造成的交联失真、反馈深度不足

网友:
    这是个典型的迟滞比较器,延时从你输入信号的极值点向后大概0.7v,这样说不知道你懂不

网友:
    C1与C2怎么分压呀?高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