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平均矩阵的困难问题

楼主(2023-01-12):
    A = [1 NaN;2 1],B = [NaN 1;1 2]
如何求得A,B两矩阵去除无效值后的平均矩阵?

网友:
    参考代码:
    A = [1 NaN;2 1];
    B = [NaN 1;1 2];
    A(isnan(A)) = 0;
B(isnan(B)) = 0;
    Average_AB = (A + B)/2;

网友:
    A = [1 NaN;2 1];
B = [NaN 1;1 2];
for i=1:length(A(1,: ))
    for j=1:length(A(:,1))
        if isnan(A(i,j))
                C(i,j)=B(i,j);
        elseif isnan(B(i,j))
            C(i,j)=A(i,j);
            else
            C(i,j)=(A(i,j)+B(i,j))/2;
            end
        end
    end

    一个简单的遍历加判断,可以结合我和楼上的程序实现一个更优化的。